不懂装懂,乱接乱拆引发的故障

楼主(2010-05-09):
两天前,我们公司的一台小型卧式拉床,液压电机烧了。老板自己亲自上机操作,拉一个A3材料的内花键孔,材料软,拉出来的内花键孔光洁度一直不好,于是就试着调低拉屑速度,调液压系统的溢流阀来降低拉屑速度,速度慢下来拉出来的花键孔光洁度也好了,于是就这样做下去,没等到两个小时,液压电机就一命归西了,溢流阀的阀芯被调到了最小,多余的压力油没有地方释放,造成电机堵转。。。。。

   去年搬厂里,厂里的设备被搬到另外一个厂房里,厂里的一台营光磁粉探伤机电源本是三相四线制的,搬到新厂房以后,老板不懂,把N线错接到380V上,结果是一合闸听到砰的一声,电箱冒烟了,我后来去检修了,220V供电的保护开关烧坏了五只,探伤机驱动模块上的散热风扇烧了,将这些可以直接用万用表在线查出来的元件换了以后,开机,发现PLC的电源指示(POWER)不亮,PLC是欧母龙40点的,查PLC的供电有220V,于是把PLC拆下来,拆开塑料壳子,取出最下层的电路板(电源板),一看保险管已经炸开了,220V输入搞干扰电路里一个类似于磁片电容的元件也炸开了,元件上的字也看不出来了,查了后面的电路没有发现短路与开路的,将那个炸开的电容果断去除,找一个彩电保险丝装上去,装好PLC试机PLC的POWER点亮了,开机一切正常。这是一例人为的故障。

   厂里的一台长沙机床厂产的L5110立式内拉床,一开机小油缸就一直往上走,直到上死点。修不好说是机床的PLC坏了,,我去检查了,发现控制提刀送刀小油缸电磁阀两头的弹簧都不见了。附助夹刀油缸控制电磁阀的弹簧也没有了,嘿嘿!叫老板按照说明书上的液压传动图所标的型号去买了两个换上,换上以后故障依就,于是将调节提刀送刀油缸快慢的流量阀拆来下清洗,仔细看阀芯的位置,发现装反了,于是将阀芯调个头装上,开机油缸动作正常了。我去问了以前操作过这台机床的工人,他们说有时一个活拉好以后,刀子退不出来,有时能退出来但不会送刀,因此还拉断过一把花键拉刀呢。。。。哎病急乱投医!

   一些人不懂装懂,胡乱拆出来的故障是最难修的,遇到这样的设备也是最头痛的!

网友:
版主的功底这么深厚,给他们打工时他们的福气了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啊,不知道您收不收学徒啊,我想跟您学

网友(2010-06-11):
不拆拆看永远搞不会的。学东西是要有成本的嘛!

楼主:
回复#4,想学的话,肯定要拆开看,但在拆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怎么拆的就么怎么装回去,有一些进口的液压件是不能拆的,如不小心拆了以后,是装不好的,别人家是采用改变环境温度来装配的,我们自己是没有这个条件的。拆了只有换新了。

网友(点评):
有用液氮搞过盈装配的

网友:
楼主
调节溢流阀是不会导致电机拜拜的
可能调节的是减压阀
导致油泵闷死

楼主:
回复#6,那台小拉床的溢流阀与减压阀是一体的。

网友:
维修设备就怕遇到那些既不懂,胆子又大的人。更要命的是有些人还不说实话,让你多走很多弯路。

网友:
多动动手也好的啊,只是别不懂装懂

网友:
杨大侠你好,有点不太明白;如果溢流阀没问题无论怎样调整也不会把电机憋烧了啊,是不是把溢流阀的压力调整的太高了吧

楼主:
不明白的话,自己去车间试一下,这个可要付要代价的,搞不好要被老板臭骂一顿,工资也要相应的损失一点哦。

网友:
老板可以不懂,但搞技术的不能不懂

网友:
搞机个主要是要头脑冷静

网友:
斗士斗士,不拆怎么会啊,不动手什么时候都不会

网友:
你们老板也太有才了~胆子也真够大的,也不怕被伤到~

网友:
活到老就要学到老!第一次不会 ,多弄几次就会了。

网友:
佩服楼主的才能。希望楼主能多发些类似的贴子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的经验,值得借鉴、学习!

网友:
版主你太有才了,我顶你

网友:
老板还亲自动手?
7 J0 B# }1 {" b% {& o其次,调速度貌似不是调溢流阀吧?应该是截流阀来调速度。

网友:
只有相信自己

网友(2010-07-23):
这就叫不懂机器乱镐油啊!遇到过

网友:
许多大侠少见了。不懂装懂,乱拆乱装,正是修理行业的生财之道。

网友:
两天前,我们公司的一台小型卧式拉床,液压电机烧了。老板自己亲自上机操作,拉一个A3材料的内花键孔,材料 ...
引用 网友A:

楼主 您好,我想问下 你做的是哪方面的 机械 怎么维修 机加工啥的都会呢 刚开始工作应该怎么开始呢 才能像你那样

网友:
严重向楼主学习。楼主的经验对我们来说,少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2010-08-24):
楼主你真猛~我要能跟你这样的师傅就好了~现在跟那个师傅,什么都不愿意教~你说人怎么就能这么自私呢~哎~搞不懂

网友:
做修理的就怕这样的人,他不懂却去动了机器,让后来修理的要走很大的冤枉路!不够楼主也厉害!

网友(2010-11-10):
溢流阀的阀芯被调到了最小,多余的压力油没有地方释放,造成电机堵转。。。。。
俺也不懂楼主说的

网友:
学习了,楼主胆识过人啊

网友:
一些人不懂装懂,胡乱拆出来的故障是最难修的,遇到这样的设备也是最头痛的!    哈哈   罪过啊    这事我干过不止一次

网友:
楼主举例一可能是将溢流阀拧得过紧(不能正常溢流,加之系统可能没有泄荷阀),造成油泵过载,损坏电机,如果有过载保护可以避免,另应纠正速度是靠调节流量来调整,而不是压力,,举例二其实可在有些电器元件上并接压敏电阻,如PLC电源侧,举例三电磁阀装配完全是个生手,犯的是低级错误。上述情况也暴露贵厂缺少管理,尤其是设备维修这一块。

网友:
动手操作是最实际的积累经验的手段吧?

网友:
看楼主的经验。。很多年积攒下来的。。厉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有道理,这就体现了熟练工的价值了

网友:
拆修设备也有技术啊,有的拆开就装不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很多时候实际上是这么回事

网友:
要修好液压设备,须先理解液压原理图和设备动作过程,另个还要熟悉各个元件的装配图和原理。

网友:
呵呵,楼主经营丰富的啊
搞设备领域领导不一定精

网友(2019-10-13):
楼楼全才

网友(2021-04-24):
学到一点

网友:
就怕不懂装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