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打印问题

楼主(2010-05-09):
我把A4竖放的边框设置成297×210,但打印的时候边框却打印不出来,请教一下,怎么设置可以打印出来啊,谢谢

网友:
标准A4纸的大小就是297×210,而激光打印机是存在打印盲区(纸张修边尺寸)的,不同的机型,有效打印尺寸也各不相同。比如HP1000的盲区大概是4mm,那么有效打印尺寸大约就是289×202,建议楼主使用国标的图框,或者在打印之前选择“页面设置”中的“调整比例以套合”

网友:
我修改自己做的工程图模版 线型和字体为什么每次新建都要设置

网友(2010-06-08):
这个是因为在打印的时候纸张有一部分是在打印区外的,打印不出来的,所以你的连线应该是设在了没打印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