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栏字体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0-05-09):
由于我们公司的名字比较长,字体超出边框范围,我想把字体拉长一点,但文字编辑每月拉长的功能,请教一下啊 谢谢!

网友:
1.如果是想更改字体的话,在工程图模式下,右键点击设计树中的“图纸”,选择“编辑图纸格式”,在“文字格式”属性里点“字体”选择需要的属性就OK了;
2.如果是想让字符串适应单元格,可以选中属性中的“套合”(07及以前版本不可用);
3.也可以在“编辑图纸格式”模式下,双击文字注解,在弹出的工具栏中选择字号大小,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高版本的还有一些比较快捷的办法,看你用的是什么版本了,可以再讨论。

楼主:
那怎么不字体拉长呢?我感觉把字体拉长变瘦一点就可以了啊

网友:
打印时候可能会出现异常

网友:
楼上的兄弟好像是答非所问。楼主只是想知道怎样改变字体的宽度和间距.我来补充吧,如图:

楼主:
楼上的是变宽了,我想拉长一点,再改变间距啊

网友:
07版是没有这样的功能的,明天去单位研究下09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不就是我的第二条方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