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07画的零件怎么突然不见了?

楼主(2010-05-09):
我用07画的零件怎么突然不见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遇到这种情况啊?

网友:
情况说的不详细啊,怎么不见的?

网友:
楼主说的太笼统了。
零件文件找不到了?楼主发帖为此种原因的几率非常小;
开启零件后无任何显示?应该是这种。

请检查左边特征树有无被压缩。
如果没有被压缩但绘图区什么都没有,请参考附图。

网友:
用的是盗版的吧。零件被压缩了,按楼上的方法找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可能是不小心给压缩了。

网友:
可能是盗版的,我原来用过那种,零件经常被压缩了。

楼主:
那只要解压缩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