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CW6163车床振动---请教

楼主(2010-05-09):
公司的一台大连机床厂的CW6163-3000车床,粗车正常,精车振动,调整主轴间隙,更换尾座顶尖后不行,再对小刀架,中托板,大托板,尾座进行大修配刮也不行,最后更换主轴轴承用了四个月又不行了,调整主轴间隙用半个多月又不行。请教一下大家,有什么建议?

网友:
楼主购买的轴承质量可能有问题,市场上很难买到正品轴承的。

楼主:
这个应该没问题,我们集团有1000多台这种车床,配件直接从大连机床厂购买的。以前出现过类似问题,最后是更换机油后好的。

网友:
每一个故障都有他自己的特点,有一次我公司一台沈一产S-400管螺纹车床也是同样问题,查到最后是因为主轴电机底座不稳造成的共振形成的,我建议不要拘泥于主轴,多查查其他相关联的地方。

楼主:
说的对,可我就是找不到问题所在,慢慢来吧,好在床子多,先调配着粗车用。以前还出现过1轴皮带轮外缘坏了一块,竟然能影响到眼睛都能看到床子在抖动,最后把外缘全部车掉,减了一根三角带用了。

网友:
感觉 问题主要是出在轴承上,看一看是否有发热现象!

楼主:
从床头的测温孔测得温度正常,符合说明书的要求。手摸得温度也不高。可能是装配的时候出差错了,不知道在那里。以前也换过4套,没出现过问题。不过这次是徒弟当家做的。轴承总价13000多元,熬过一年再开口换吧,要不不好交差。

楼主(2010-06-30):
问题已经解决,这种振动被称作视觉振动,主要是传动部件的不平衡引起的。按照此原因检查,是I轴键槽和皮带轮键槽磨损量接近两个键槽宽度所引起的振动。在别的位置另加工键槽,并对两部件做动平衡,恢复正常。

网友:
会不会是你那车床的地基不好?你重新校水平试一下.

网友:
光杆弯曲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网友:
1、检查润滑油的牌号是否正确,润滑是否到位
2、轴承是否有游隙要求,是否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辈“另对两部件做动平衡”动平衡怎么做啊?嘿嘿,菜鸟

网友:
我们有一台车床也有类似问题,因卡盘连接法兰上多钻了一个孔,不平衡所致。

网友(2010-08-18):
看看电机本身是否有震动

网友:
          又学习到一点知识了

网友(2010-09-24):
以前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换了轴承用不了多久就又出现,调整间隙也没用,最后到生产厂家购买的轴承才解决。

网友(2022-03-31):
问题解决后又来公布解决办法,我给你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