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行程气缸在中间位置的悬停,精度要求不高---请教

楼主(2010-05-10):
遇到难题,请各路大侠指教.

如何实现长行程气缸在中间位置的悬停?停止位置精度要求不高+/-2mm

我用一个三位五通中封式的电磁阀(双线圈)控制气缸,注:气缸二头装的排气节流阀,在气缸中间位装有sensor,现在问题是:中间sensor感应到后中间继电器闪了一下可是气缸继续往前冲冲过头了然后继续接着冲到行程终点去了.停不住, 是不是中间继电器响应速度不够快?或者有没有别的解决办法,请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注:用从进气端引出一个气管接一调速阀接入气缸另一端的气缸限流器不知是否可行,让接近中点的时候气缸减速,请详细指点一下,再次感谢!
能否发到我邮箱:郁闷得很,上班在公司不能上网,希望明天白天能知道结果,请发到我邮箱:zj2.2008@hotmail.com,然后我邮箱能将收到的邮件转发到公司邮箱,这样就能看到了

楼主:
哪个高手指点一下,在线等

网友:
你用SMC 电器比例阀,试一试是可以的

网友:
你的电路上中间sensor感应到后,中间继电器的动作是否有自保?
顾名思义,压缩空气有可压缩性。
中间sensor感应到后,即使中间继电器起作用使得电磁阀失电回中,因在气缸两端封闭腔内的气压不等,活塞依然会继续移动的。只要电磁阀处于中间位置,在冲出一定距离,两端封闭腔内的气压与受力面积乘积相等,活塞的移动会停止。应该不会“继续接着冲到行程终点去”的。
中间继电器的动作没有自保,只和sensor相关联,才会出现你说的现象。

楼主:
感谢上面大侠的回复.我是看到别人的机器上用气缸和中封的三位五通阀实现的,有一个例子在,别人已经做到了,现在是不知道怎么实现的,希望得到更详细的解答.我看了别人的气路部分就是三位五通中封电磁阀,电控部分没有看到,不知道是继电器控制还是单片机,或者是固态继电器,我跟我们电控的说换一个固态继电器试一下看能不能停住.
按道理中间sensor感应到后马上就给电磁阀的线圈断电了,气缸应当停在原位的,可是sensor感应时间段太短,可能继电器线圈还没完全吸合又断开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中间继电器的响应速度不够快引起的.   我看过电控图,理论上是没有问题能实现的,但我猜想应当是硬件的响应速度跟不上所致. 如果这里有哪位有做过请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中间继电器没有自保,本来想加自保的,但不能加.加了自保后会导致所有继电器掉电.

网友:
电路是你自己做的吗?
动作加自保,很普通的做法,能“导致所有继电器掉电”,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
气缸上一般用的是磁性开关,靠活塞上的一个磁性环给信号。只有在磁性环影响距离上,磁性开关才能通或断。而这个距离很小,不足以补偿电磁阀回中后活塞继续移动的距离。

网友:
你的电路上中间sensor感应到后,中间继电器的动作是否有自保?
顾名思义,压缩空气有可压缩性。
中间sens ...
引用 网友A:

大侠分析在理,要在中间位置悬停,应当充分考虑气体可压缩性和力学平衡。同时是考虑运动能量的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东西的可行性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看到别人已经做出来的实物了,而且用了一二年了,一直OK.注:我要求的停止位置不是很精确.大概停在那个位置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控不是我做的,我对电控不是很懂,我说不清楚, 我也想到了用自保, 但搞电控的试了一下不行,其它条件约束状态下全掉电了.动作无法继续下去. 用自保能停住,而且试过了,的的确确能停住,但不能继续后续要求的动作.对不起,我没说明白.我是搞机构的,对电只是略懂一点点

网友:
因为有气缸动作的惯性,磁环感应并不准的,就会出现你所说的一闪而过,至行程终点的情况

网友:
你的机器是全继电器控制的,没用PLC或单片机?疑惑中

楼主:
回复 网友C:

    的确如此,全继电器控制. 就二个电磁阀而已,没必要用PLC和单片机吧.

网友:
当气缸移动速度比较快时,带指示灯的气缸位置传感器(里面串了一个电阻用于给LED提供压降)不管是驱动时间还是驱动能力都不够,导致继电器指示灯能亮,线圈却励磁不够,没有闭合。简单的解决方法是增加一个驱动延时电路,该电路可用LM393比较器制作,当传感器闭合时比较器立刻翻转输出高电平,当传感器断开后通过电容充电作用延时翻转输出低电平。或者买一个接近开关用的小电源试试,我没有找到这种电源的输入响应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大侠的回答.  我让电控按你说的修改. 后续来报告结果,再次感谢!

网友:
不知道气缸的速度要求高不高,如果不高,可以用出口截流阀来控制速度到足够慢,另外气缸到三位五通电磁阀的管路尽量的短。

楼主:
搞定了.  感谢各位的指点.
用固态继电器才能行,普通中间继电器响应速度不够. 另外,需要加自保
一个气缸的动作搞下来用了10个中间继电器,四个时间继电器. 唉,想当初还不如直接用个PLC来得简单.头都搞大了

网友:
你在中间位侧面置加一个气缸,进行阻挡,就好了。重复定位精度0.5吧,我们总这么用

网友:
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
继电器自保是关键,是一个很简单的間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也跟你一样想想这是一个很简单的case,但是没有注意到继电器的响应速度问题,光有自保也是不行的

网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51604&page=3
这个帖子里也讨论了和你类似的问题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应该电控解决,

网友:
我想可以用背压控制活塞的惯性滑行。

网友:
杆子上加个电磁抱闸和传感器联动

网友:
第一,你应用3位气缸;第二,电路有问题

楼主:
某些特定用途不是说三位气缸能解决的,如果我要停止几处位置又当如何? 而且我的应用场合是在中间的停止位置有时需要根据情况进行调节的, 至用中间加阻挡气缸这个应当是一般人都能想得到的,但是在磁偶气缸上我想这个办法是不合适的

网友(2010-07-07):
请问哪位大侠有没有做到的???请给大家讲解一下!多谢了!

网友:
我们公司也有这样的问题,不过电器工程师设计了两个电磁阀就搞定了,具体原理不清楚,有空问问,学习一下

网友(2012-02-09):
1、需要使用双向控制的气缸来实现,由两个电磁阀控制一个气缸,分别负责两个不同方向,正向电磁阀动作向正向运行,反向电磁阀动作向反向运行。
2、气缸运动过程时,气缸停在电磁阀断电时的位置,不同位置安装接近开关、电磁开关或光电开关等位置控制的开关量传感器,检测气缸位置。
3、使用北京多维精控的TPC8-8型定时程序控制器,实现气缸的位置控制和程序控制,无需编程,采用表格设置所需要的功能,是否方便,不熟悉编程的人员也可以使用。
4、该控制器具有多路输入和输出,输出可直接驱动24V电磁阀,输入可连接各种开关或开关量传感器。

网友:
问题时你选择的气缸是到导杆的还是无杆的磁藕气缸,因为带杆气缸在中间活塞杆面表面积比活塞面积小,在有气体压力的情况即使两边压力一致,由于表面积的差异。活塞杆也会继续移动。还有上面的“害怕伏枥”的问题你的磁性开关的信号驱动电磁阀是否让继电器或plc自锁了??普通气缸精确定位只能在中间加一个阻挡限位,用气缸驱动。否则不能实现 +/-2mm

网友:
问题是你选择的气缸是带导杆的还是无杆的磁藕气缸,因为带杆气缸在中间活塞杆面表面积比活塞面积小,在有气体压力的情况即使两边压力一致,由于表面积的差异。活塞杆也会继续移动。还有上面的“害怕伏枥”的问题你的磁性开关的信号驱动电磁阀是否让继电器或plc自锁了??普通气缸精确定位只能在中间加一个阻挡限位,用气缸驱动。否则不能实现 +/-2mm

网友:
楼上说的对,或者用festo的电缸

网友(2013-04-15):
大家讨论的很清楚,我今天要在行程400的中间停止,位置不需要很精确,做出来看看怎么样

网友:
能搞定正负2mm也不容易了,不过这么用实在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