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mm的孔最多能打多深?

楼主(2010-05-10):
6mm的孔最多能打多深?如有精度要求用何种加工方式?

网友:
6mm的孔最多打过200毫米深。

网友:
都没说是什么材质,楼上的就能那么肯定呀????????????????

网友:
发动机曲轴上的油孔。斜着钻的。

网友:
有什么要求每哦,深了很容易把钻头别断的

网友:
这要看用什么设备,还有操作者的工艺水平,没什么标准,经验值

网友(2010-09-17):
45#   500深

网友:
普通材料的话,6mm打1200mm问题不大。楼主的问题不好回答,没有那么一条线,说过了这个线多1mm也打不了。

网友:
鉴于发动机材质一般为1铸铁材质 2铝合金材质 3钛合金材质 等等。其硬度不是很高,结合钻头钻深,理论上是可以达到300个深的。但实际上考虑到孔只有6mm大,故不宜超过200mm为好!

网友:
还有个问题米回答哦!
孔的精度看你选择什么了,具体为:
钻削:一般精度为IT3~IT10,表面粗糙度值为Ra=20~10μm;
铰削:一般精度为IT8~IT6,表面粗糙度值为Ra=1.6~0.4μm;
镗削:一般精度为IT8~IT7,表面粗糙度值为Ra=6.3~0.8μm.
你可以据此简单地选择相应的方式。

网友:
很深很深···········

网友:
我们找外加工做了个三四百长直径5毫米的盲孔,通油用的(另外一端斜钻接通的)。
你曲轴上的孔可以加工出来,至于你们单位的能不能干出来,不好说。要看加工技术和工具的。

网友:
什么发动机要用那么大的曲轴?
目前在SGMW发动机工厂做的B12发动机,在缸体上有一个6的油孔,200深左右。
但是钻头的寿命比较低,也就200多件。

网友:
钻孔是由专门的深孔钻吧

网友:
步枪的枪管 应该是个很好的例子,以前7.62现在都流行小口径5.8么.
还有大功率柴油机的高压油管也是用棒料中间钻小孔.

网友:
这个主要是看什么设备吧!

比如用线割方式,穿孔方式,甚至于还有化学腐蚀的方法等等。。。现在的工艺发展很快的,加工方式也越来越多。说不定还有什么高科技的东西可以打孔呢!
古人还有水滴石穿的打孔方式呢。
多找找看,找个最适合你的要求的加工方式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书上写着钻削精度等级只有it7-it8,你们实际中能达到it3级????????

网友:
哦,错了钻销精度等级一般是10左右啊

网友:
我以前的公司有个零件打的是141mm深。

网友:
以前单位有几个坏的无杆气缸内孔5MM,管长700多MM,做狗很合适的

网友:
曲轴的见过一百来个的深度

网友:
5.8mm口径的狙击枪的枪管长600mm。

网友:
这样问人家很难答复你;首先是看材质,然后看径向偏差要求,接下来就是使用的机械与加工工具了。

网友:
我们厂做过,4.2MM的孔,深孔钻加工,最深180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