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铸造浇注后壳模表面缺陷---请教

楼主(2010-05-10):
今天浇注304件后发现型壳表面如图片所示
铸件表面气孔很多,且不光滑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楼主:
具体的图片是浇注后的

楼主:
潘老前辈
请给分析一下好吗?

网友:
这是型壳地内表面?铸件的表面什么样呢?你厂使用的型壳工艺是什么?可以告诉我吗?

楼主:
是内表面啊
铸件的表面清的是个凉点厉害的毛刺气孔现象
是硅溶胶工艺由于件比较大采用的两个面层一个过度层五个被层

楼主:
潘老的关注啊

网友:
是不是气泡太多啊,加点消泡剂试试

楼主:
你说的网浆里加吗
浆里没有气泡面层表面也没有啊

网友:
你的铸件重量多大?如果小可否寄给我一只废品看看?

网友:
如果不嫌麻烦的话敲开一只未浇注的模壳看看,(脱蜡后敲一只,焙烧后再敲一只)看看是什么情况,究竟是模壳的原因还是金属液与模壳的反应物

网友:
应该是模壳的原因还是金属液与模壳的反应物!
潘工
我们的件太大了20多公斤呢
没法邮寄啊
只能看图片了啊

网友:
图片     第三层怎么发黑

网友:
10#的主意很好!应该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面层涂料或面层砂杂质多比如钾,钠,氧化铁等杂质元素超标,因为这些元素很容易和钢水反应生成低熔点物质,有条件可以检查下,如果不行换一种粉料和沙子试试,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
请问检测的话去那种机构检测啊,具体怎么个检测方法?

楼主:
潘老请问你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
你是怎么处理的啊
谢谢!

网友:
各位师傅们
谢谢你们的支持及关心,现在我这把面层的材料及砂子与厂家更换了一下。
在就是蜡模的清洗仔细了
现在质量比以前好多了啊

网友:
典型的面层材料杂质太高造成的,此现象发生含铬高的高合金钢上,并且是在厚大件及不易散热的地方。低合金钢及碳钢及高合金钢小、薄件不会有,特别是高锰钢及17-4极容易产生。

网友:
解决就好,恭喜楼主,也让我们究竟是怎么回事了,大家都提高了

网友:
很多时候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通过更换原材料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在生产球铁是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谁也说不清楚,后来就是更换生铁厂家来解决的

楼主:
版主是搞铸铁的啊
是啊
铸造技术就是 这问题啊很多情况下出了问题后通过很多方法改进但是最终还是解决掉了
可是具体是那些愿因什么因素到最后还是不明白啊。
请问潘老前辈也有类似的感受吗?

网友:
其实,不是问题找不到,而是当问题解决后,大家就不再深究了;而且也不知道怎样去寻找问题的答案;即是不是解决不好问题,而是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觉得铸件有问题,可以在铸件缺陷部位做扫描电镜,进而发现其显微组织和成分与其他部位的差别,进而从原料和铸造过程寻找原因;

型壳问题的话,原材料应该都有一个标准,材料去材料所化验下,是不是有哪些元素超标,进而分析其可能造成的危害,是否和铸造缺陷有关;

仅代表个人观点

网友:
楼上的师傅请问扫描电镜是什么东西啊?
可否进一步的交流呢
QQ373137697

网友:
是一种化验设备,规模大的钢厂或铸造厂都会有的

网友:
能否一起交流一下呢啊
你是那里的师傅?

网友:
我江苏常州的,我没见过,但我们单位有

网友:
师傅你也是搞精密铸造的吗?

网友:
是的,水玻璃以及水玻璃硅溶胶复涂料,主要是低合金钢和球铁,不锈钢做的很少

网友(2010-07-28):
大家通过讨论一同进步好啊

网友:
图片上肯定不是气孔的,检测方法最简单的就是断层法。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值得恭喜
呵呵

楼主:
楼上的大哥
请教断层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2010-11-06):
有两个可能:
1.铸件质量很大,局部过热使得涂料面层的耐火度下降,造成化学和物理粘砂,铸件表面铁刺很多;解决措施:更改组合方案
2.硅溶胶有问题,检查硅溶胶是不是变质造成。解决措施:采用新的硅溶胶试制;
以上两个方案仅供参考,铸造出现的质量问题很难一下找到问题的所在,所以必须通过试验才能解决。因为您遇到的问题我在以前的生产中也遇到过,希望对您有帮助

楼主(2011-10-07):
我的这个帖子还很火啊
与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
面层的材料及砂子更换解决了问题!
可否解释一下新的材料要求呐?

网友(2012-02-26):
铬很容易与一些微量元素发生反应,例如氧分子。看这图片感觉这砂模可能有些问题
1、砂模用的溶剂水分在砂模表明未处理干;
2、砂模用砂里的杂质物过多;
3、砂模用砂的灰分含量过高;

网友:
看样子   应该是面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