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的钻头怎么选钻速和进给

楼主(2010-05-10):
有一批80mm厚Q235的板料要钻直径60的通孔,在50摇臂钻床上加工,怎么选择合适的钻速和进给量?

网友:
10×1000÷3.14÷60≈53转/分钟,约0.3mm/转,钻头必须磨分削槽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有一批80mm厚Q235的板料要钻直径60的通孔,在50摇臂钻床上加工,怎么选择合适的钻速和进给量?
在50钻床上那就得钻扩了,由于最大钻孔直径50,选60的钻头,结果只能是机床齿轮损坏

网友(2010-07-01):
最好在镗床上加工,在Z3050钻床上加工不经济

网友:
80毫米比较厚,所以一般开孔器是开不了吧,直径60毫米的开孔器估计60毫米能钻透的,80毫米没辙了,

网友:
批量呢?
用套料钻估计比较好。
如有大设备,用大浅孔钻加工也是可能的。

网友:
10×1000÷3.14÷60≈53转/分钟,约0.3mm/转,钻头必须磨分削槽,也要加切削液,再就是要先钻一个小一点的孔,好让大钻头找中心,没有60mm的钻头,就要用50mm的钻头先钻,再镗孔!

网友:
请问,那进给量呢?有人说吗?

网友:
进给打小一点就可以啦!

网友:
钻头线度5-10,进给量选择0.15-0.25

网友:
我是学习来的~   来看专家

网友:
可以试试群钻吗?不过磨起来很麻烦。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谢谢
11111111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