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厚1.5的件怎么焊接

楼主(2010-05-10):
刚看到一个图纸,外径150左右的管子,壁厚1.5,在侧壁上开一个直径10的圆孔,以a2的焊缝与另一件焊接在一起,另一件是直径18,长18,中间有M10*1的螺纹孔。两件的材料都用Q345B,同时如果第二件用345D的话有什么不同?多谢。

网友:
好像不是说的很清楚,再者,钢管是卷制的吗?

楼主:
谢谢版主关注,是说得不太清楚,件一的管子是不是卷制的关系不大(我的想法),只是想知道用什么焊接方法保证不泄漏,件二(圆钢)上的M10*1是开在轴向上,通孔,深18。

网友:
有条件,先拉翻一下,在直段上焊,这样,应力分部比较好,薄板,特别注意这些翻边,拉翻等工艺,忌讳直接焊,

网友:
感觉LZ是在焊流体管路。

网友:
最好把图纸(局部即可)上传一下,看得更清楚。

网友:
采用TIG焊,焊接参数调小一些。。。

网友:
学习焊接技术,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1.5的壁厚不算太薄了,两件是搭接不是对接,可用脉冲TIG焊。注意1.螺纹管的底部修马鞍型(相贯线形状);2.用M10的螺栓改制芯棒,旋入螺纹管用于两孔对中;3.注意焊接参数防止变形,我不建议用反变形措施。
另外Q345D与Q345B只是原材料的冲击实验温度不同,焊接上没有什么区别。
以上为个人意见,希望高手斧正

网友(2010-07-29):
为 各位 大 侠牵 马……

网友:
焊薄板用氩弧焊好些,就是成本高一点。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氩弧焊,参数调小点

网友:
1.5mm的壁厚不算薄,用普通氩弧焊就行了,采用ER50-6的焊丝,适当控制下电流,如果有条件可以在管子里通下氩气,变形量应该不会很大。

网友:
习焊接技术,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