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伺服电机拆下维修,需要更改机床参数吗?

楼主(2010-05-10):
机床伺服电机拆下维修后再装机床上,需要更改机床参数吗?

网友:
等大侠来解答吧,我也是菜鸟,来学习的嘿嘿

网友:
如果电机没做结构性维修电机参数不用修改,机床其他参数如机床零点位置修要调整

网友(2010-06-24):
不需要的  装上对好刀就能加工了

网友:
不需要修改啊
都拆了N次的东西了
对哈刀就OK了

楼主(2010-07-30):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 装上就用了,那个电机两万五,一个晕电工说坏了,我们就拆了,后来找个老师说没坏,又把电机装起来,还能用!一身冷汗————

网友:
有些参数是厂家直接设定的,客户无权更改的!

网友:
回复 3# wpc 自己检测一下,坐标变了就要改的,一般传动装置没转动时不需要改参数和对刀的

网友:
又学到了一些东东,多泡论坛,是又用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