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锁保不住压---请教

楼主(2010-05-10):
诸位LZ,我们有个回路是比例阀控制液压锁然后驱动液压缸,发现有时保不住压。我分析是油太脏了,有把弹簧卡住了,有时冲一下就好了。请各位发表一下看法。

网友:
液压油太脏,会弹簧卡死的,注意液压油的清洁度!!!

网友:
如果是使用比例阀的话对液压油的清洁度要求非常高,如果液压锁的弹簧被卡死,那比例阀早就不能用了,除了液压油脏的问题,应该再查查别的原因。

网友:
如果是使用比例阀的话对液压油的清洁度要求非常高,如果液压锁的弹簧被卡死,那比例阀早就不能用了,除了液 ...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得在理,液压锁不压应该是其它的原因。如果用久了,或许是阀的扇形面遭到了破坏。
应当拆除检查密封扇形面。

网友:
采用比例阀与液压锁的保压回路应注意两点:
1,将RAMP DOWN参数调大点,例如:0.5秒,利用阀口关闭的延时避免液压锁由于憋压锁不住而导致的“溜缸”,或保不住压。
2,选型时,中位机能应选择Y型,中位A/B口连接油箱,可防止憋压产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