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EEK究竟能耐多高的温度?

楼主(2010-05-10):
各位塑料专家:请问PEEK究竟能耐多高的温度?我在网上查到最高180到200度,但是做高温电连接器的厂家都说能到260度是怎么回事啊?我现在正在调研3针或4针的高温电连接器,外形要求最小,如果有知情者给点提示。谢谢!

网友A:
 PEEK性能参数表 性质试验标准数据性质试验标准数据 密度 ISO1183 1.32g/cm3 体积电阻 VD0303 4.9*1016xcm 吸水性 DIN53495 0.5% 表面电阻 VDE0303 ≥1015 化学抵抗性 ﹣介电常数1MHz DIN53483 3.2 连续使用温度   ﹣40~ 260C 介电损耗因数1MHz DIN53483 0.003 屈服抗拉强度 ISO527 97MPa 介电强度 VDE0303 190kv/mm 屈服拉应变 ISO527 4.9% 泄漏电流强度 DIN5340 KC150 极限抗拉强度 ISO527 ﹣粘接性   ﹢ 极限拉应变 ISO527 ﹥60% 无毒无害性 EEC90/128 ﹣ 抗冲击韧度 ISO179 0.B.kJ/m2 摩擦系数 DIN53375 0.34 缺口冲击韧度 ISO179 8.2kJ/m2 燃烧性能 UL94 V-0 洛氏法球压硬度 ISO2039-1 M99MPa 抗紫外线性能U.V   0 邵氏D硬度 DIN53505 90 耐酸性   ﹢ 抗弯强度 ISO178 170MPa 耐硷性   ﹢ 弹性模量 ISO527 3660Mpa 耐碳酸水性   ﹢ 维卡软化温度 ISO306 250℃ 耐氯碳酸水性(CKW)   0 热畸变温度 ISO75 240℃ 耐芳香族化合物性   ﹢ 热线性膨胀系数 DIN53752 0.47K-1*104 耐酮性   ﹢ 热导率20℃ DIN52612 0.25w/(mxk) 耐热水性   ﹢ 以上数据仅供参考,不能做选材之保证

网友(2023-02-06):
引用 网友A:
 PEEK性能参数表 性质试验标准数据性质试验标准数据 密度 ISO1183 1.32g/cm3 体积电阻 VD0303 4.9*1016xcm ...

1

网友(2023-05-27):
260极限温度,长期使用肯定效果不好了

网友(2023-07-18):
注塑温度差不多有300°,260肯定扛不住,除非的时间很短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