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度为739MM的键槽如何加工比较快?

楼主(2010-05-10):
我有一根304的轴,外圆为25 MM长度为909。75MM 轴表面居中的位置有一条长度为739MM 宽度为6MM+0。03,深5MM的槽,我现在是用T型刀放在铣床上加工出来的。但数度很慢。请问各位有没有其他好的办法啊。。。

网友:
顶起来,等待大侠出现~

网友:
采用拉刀拉削键槽8888888

网友:
类似的长轴键槽,我们是在刨床上加工的。效率要比铣床高些。
按照楼主提供的长度尺寸,可以在B690刨床上进行加工,
由于是闭口键槽,需要预先铣出二端落刀槽。

网友:
回复 7# 见习生小王 轴是25的,在刨床上怎么固定,键槽739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夹具,二边V形钳口的那种。

网友:
有没有在意这种工艺:把切割机改下,换成6mm宽的刀盘,将切割深度调整到5mm就行。头尾无法割到位的位置用铣刀加工一下即可。
效率很高,约是铣床的15倍

网友:
主要是刀具还是用三面刃合金铣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