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根针要怎么装夹?

楼主(2010-05-10):
大家帮我看看这根针要怎么装夹比较好?如下图所示针的直径为2mm,长度为40mm,它原先的装夹方式是焊接在针杆上,然后针杆通过螺纹连接装夹在摩针机上模针,砂轮的倾角大概5~10°,所以为防止针上方尺寸过大,与砂轮相干涉,故针的上方尺寸不宜太大。如采用焊接的时候针杆下方的直径才5mm。

针的装夹dwg.dwg

楼主:
针的图及原先焊接的装夹方式如下  :

网友:
看不到图啊,楼主能看到吗?

网友:
看不到啊!!!!!!!!!!!!!!!!!!!!!!!!!!

网友:
放张图吧,不然每个人还得花三个威望

网友:
图显示不出来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4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图纸上没有标注针的材质,但从其它的信息看,似应为高硬度的东西。
楼主没有说明为什么一定要先焊接。
其实可以不加焊接这道工序,直接加工这个针尖的。

网友:
先加工针尖然后再组装在一起。

网友:
用夹套夹住加工就OK吧。。。

网友:
这根针已经焊在针杆上了,楼主是否要问针杆该怎么装夹?

网友:
用弹簧夹头配上辅助工装似乎不是个问题把?

这个磨床夹1.6毫米直径,长度20毫米左右的硬质合金
牙钻(车针)来加工头部的沟槽和刃口,也没干涉多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0OTI0NTE2.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是看不到图,但我传了CAD,打开就可以看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原先是采用焊针的,但现在是先设计一个装夹以取代原先焊接的方式,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在直径为2mm,长度为40mm的杆前头加工我们所要的角度,通常为7到14°。因原有磨针机砂轮与针相平行,故砂轮的倾角为3.5到7°。如果所设计装夹尺寸太大的话,就会跟砂轮相干涉。
    其实我自己也想了好几种方案,但都不理想。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其实我们设计工装就是为了磨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