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厂一CPC系统油缸内泄,系统排气---紧急求助!

楼主(2010-05-11):
我厂一CPC系统油缸内泄,换了新油缸后系统里面进入大量的空气,但是油缸上面没有装排气孔,油缸是水平安装,进出油口在侧面,系统工作时有冲击。请教如何做才能将系统中的空气排完!!谢谢了

网友:
让你的液压系统在空载和低负载情况下来回运行一段时间。你这液压系统不是闭式的吧???
3 P/ M4 O) M6 o. f9 B要是闭式液压系统,也应该有排气孔,即使没有排气孔,也应该有测压孔阿,可以利用测压孔进行排气。

楼主:
将油缸旋转90°,让油缸的进出油口置于上方,让液压系统在空载和低负载情况下来回运行一段时间,这样是不是更容易将空气排出系统啊 。。。。。。

网友:
油缸能讓它走至盡頭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