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管材如何加工?

楼主(2010-05-11):
公司接到客户一个图纸,是一种用于散热的铝质管材,材料未给定,铝合金即可。截面形状如截图所示,像一个梅花管,长度为两米长,请教下此种管子要怎么才能做出来。找了好多厂家,都说不好做。

网友:
可以做铝拉伸,很多电机的壳体都是拉伸出来的。
需要供应商的话可以发消息给我。
以免广告嫌疑:)

网友:
一般铝拉伸的材料为6063-T5。如果需要其他的铝合金材料需要咨询供应商,这么小的东西肯定没有问题的

楼主:
谢谢DiodioX的回复,你是来自宁波地区的吧。之前我们也咨询过宁波的一些厂家,结果是好多厂家做不了,若你有好的供应商,请发站内消息给我。多谢了!

网友:
原素材是挤压型材,后再精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