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3150加工斜齿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5-11):
齿数17
莫数2
螺旋角45°
我挂的分齿48,34,60,30,
差动62,23,80,73
e,f轮为36:36
请老师指点那里有错误

网友:
e和f轮错了该是48和24

楼主:
谢谢,我换上加工看一下。

网友:
如果E,F轮是48和24的话,那后面就是48/34,中间加一个大小合适的介轮就可以了,楼主没有说明白加工的齿轮是左旋还是右旋,使用的滚刀与被加工的工件旋向是相反还是相同,这个条件是不能少的哦,否则就不知道刀架该往哪边搬角度,因加工的齿轮螺旋角太大,走刀速度也不能挂太快的,否则要打坏滚刀的。走刀挂轮选21/89。

楼主:
杨老师:
      我加工的齿轮是右旋的,滚刀也是右旋的。我扳的角度是尾巴向下,是不是正确。
                                                  小刘

网友:
尾 巴向下是正确的,但是使用的夹具要有足够的高度哦,否则刀架要擦工作台的.

网友:
杨老师,您好能留个qq号什么的,想向您请教滚齿方面的问题

楼主:
谢谢杨老师,我换上挂轮看一下。滚齿机太复杂,还要继续向杨老师学习。
                                                      小刘

网友:
滚齿机还是很简单的,只不过楼主没有入门罢了,楼主多找一点有关齿轮加工方面的书看看,最好是先找一些机械基础之类的书看一下,了解机械传动的原理,各传动链的计算原理,只有理解了这个原理,然后反过来去看滚齿机说明书就能弄懂其中的原理了。

楼主:
我是新手,刚买的滚齿机(旧的)以前我没有接触过滚齿机,继续学习

楼主:
杨老师:
      我换上还是不行,还是赶牙。不知道那里还有错误。小刘

楼主:
杨版主:
      我的Y3150滚齿机是不是有毛病,分齿和差动都对,结合子也换上大孔的,滚刀扳的角度也对。
  模数2  齿数17 螺旋角45°右旋(滚刀也是右旋)扳的角度是42°41’
  分齿48  34  60  30
  差动62  23  80  73
  走刀是按您说的
   加工出的齿轮还是赶牙
                    请杨老师帮忙看一下              小刘

楼主:
杨老师: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买的是旧的滚齿机,挂轮是配的、挂轮上的数字是34实际齿数是35
怪不得老是敢牙。      小刘

网友:
找挂轮时,不能太过分相信挂轮上刻的数字,旧机床的挂轮做的时候很不规范,找到的挂轮要亲自数一下齿轮的齿数。这样才能少走弯路。

网友:
看看书吗,实际数一下齿数可对

楼主(2010-09-23):
y3150加工斜齿轮遇到问题,请杨老师帮忙
本人在Y3150滚齿机上加工模数1.25,齿数40,螺旋角3°19′28″旋向:右旋,的齿轮
分齿为30:50
差动为a43  b53  c43  d90
用的大孔的结合子
请杨老师帮忙算一下哪里错了。
滕州小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