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ALSI7MG 零件,阳极氧化---请教

楼主(2010-05-11):
目前我们加工的铝合金ALSI7MG 零件在阳极氧化之前,搁置时间很长(2周以上),铝在阳极氧化前容易与空气中的氧气缓慢氧化形成氧化膜,这是否会影响阳极氧化?!是否需要防锈处理?!!

网友:
铝合金ALSI7MG是不是相当于美铝2024, 其实在阳极氧化前有个前处理就是去除铝本身在空气中形成的自然氧化膜,所以不需担心放置2周再去氧化会对零件有什么影响,但如果放置半年还是以上的,建议先抛光下,因为阳极氧化后颜色会比较暗

楼主:
您说的酸洗吗?
我们这边阳极氧化前不允许酸洗(客户要求)
碱性脱脂剂能够将氧化膜去掉吗?

网友:
前处理能去掉氧化膜的是碱蚀,还有化抛

楼主:
碱蚀就是浸泡到碱性溶液中?
化抛字面理解就是化学抛光对吗?
您能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