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里怎么观察任意面得法向视图

楼主(2010-05-11):
请教,ug里是否有法向视图的命令啊?就是可以观察任选面得法向,sw和catia里都有的,在ug里我只找到了方位的命令,但不是很方便,F8只能定向坐标面得视图,请高手指点。

网友:
在工具条空白处点右键,选“视图”工具。
点视图工具“添加删除”下拉箭头选“视图”选“剪切工作截面、编辑工作截面、新建截面”三个按钮。
可以在3D中任意剖切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