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压力控制液压回路设计

楼主(2010-05-11):
如图结构,固定外力F作用在活塞上,使活塞向下移动一定距离,然后外力消失,
设计一个控制回路,要求实现活塞压力的无级调节,并且使活塞能回到初始位置

楼主:
在缸体下面接出一个油管安装比例电磁溢流阀,能不能使活塞向下运动过程中压力恒力??

网友:
可以,但精度有限,精密的控制,要数学模型了,液体有弹性,要计算这个东西,另外,压缩系数也不是线性的,论坛以前讨论过这个问题,解决的方法比较复杂,算一大堆东西,你搜一下看看吧,没有简单的解法,起码博士和教授解决不了,哈哈,

楼主:
可以,但精度有限,精密的控制,要数学模型了,液体有弹性,要计算这个东西,另外,压缩系数也不是线性的, ...
引用 网友A:

    那倒不必这么麻烦,我只是本科毕业设计。。。只要我使用的原理对了就行了。。
再问个问题,怎样使活塞运动到指定位置后,再回到初始位置,最好通过之前压缩出来的液体设计一个回路流使它把活塞压缩回去。。

网友:
这个要用位置控制,用传感器也行,控制走到位置即可,但不能同时考虑压力,
用数学也行,但得试验,试验后有一个值,作为当量值,围绕这个值作计算,用方程式解决,
你用第一种吧,加传感器,控制位置,后面的麻烦,这里说不清楚,太长了,

楼主:
这个要用位置控制,用传感器也行,控制走到位置即可,但不能同时考虑压力,
用数学也行,但得试验,试验后 ...
引用 网友A:

    位置控制? 能不能稍微详细说下。。。。这样有足够压力保证将活塞压缩回到初始位置么?

网友:
同时装压力传感器和位置传感器,看你哪个要优先,只能用一个,
需要无级调节压力的时候,用压力信号,用PLC编程控制,需要位置的时候,用位置信号,一般说,两个分别用,协调很难,
用位置信号,使油缸回到初始位置定位,但压力此时不可控,在某点同时控制压力和位置,非常复杂,不是你能玩的,你不玩也好

楼主:
同时装压力传感器和位置传感器,看你哪个要优先,只能用一个,
需要无级调节压力的时候,用压力信号,用PL ...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这样能不能实现我的要求

这个过程要反复进行:活塞被外力压下来后,再被压缩回去,外力再次压缩。。。。能否实现??
活塞下压过程中油缸的压力是恒定的吧,而且可以通过溢流阀调节,。。。。你看行不行?

网友:
電磁閥下A.B孔再加雙抗衡閥(配重閥)不然必脫速

网友:
学习一下了,顶了,还有什么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