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活的加工精度能保证多少呀?

楼主(2010-05-11):
我有一个3000X4000MM的箱体,在3000MM方向上有两个轴承孔直径500MM,能不能一刀加工,如果不能的话把工作台转180度加工另一个孔,一般同轴度能保证到多少呀?

网友:
在数控台镗上可以加工,不过这么大的距离,找正面是个问题,加工精度并不是主要的问题,需要在加工第一个孔时,同时加工一个加工另一个孔的找正基准面。

网友:
这么大的床子不好找,加工费不低,两次装夹精度要看床子及操作者水平
不好说

网友:
国标有标准的,一般精度的机床100长度可以变差0.01,那你自己算下,你3米长可以变差多少呢???
即使同轴度偏了有1MM,照样可以把轴通过去。。。

网友:
找个大型的镗床一刀镗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