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挤压用的钢球有无特殊要求?

楼主(2010-05-11):
请问各位大侠,用于挤压用的钢球有无特殊要求?特别是材质和热处理方面。谢谢回复。

楼主:
有没有有拉刀材料制作的钢球

楼主:
非标的钢球好买不,请各位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
挤压用钢球硬度要大于被挤压材料的硬度,要求高硬度可以选择硬质合金球。

网友:
转发有关硬质合金球的相关说明:
硬质合金球是由难熔金属WC和胶结金属Co或Ni所构成的经高温烧结的合金材料。
硬质合金球 (Cemented Carbide Balls)合金具有硬度高、耐磨性能好。在常温下刚性好、没有明显的塑性变形,及较小的热膨胀系数,硬质合金球 (Cemented Carbide Balls)尺寸稳定性好,加工精度高。WC-Ni基合金具有良好的化学稳定性 ,耐酸、碱腐蚀,从而提高了产品的使用寿命。
由于硬质合金球的上述特点,使其广泛应用于轴承行业的球类滚动体,流体密封用旋转球、泵阀芯、石油采掘机单向阀芯、阀座,等众多军、民品高科技领域。
国内湖南株洲,浙江上虞以及北京等地均有企业生产。

楼主:
谢谢元帅,我要的主要是用于拉削的硬质合金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