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齿轮采用正变位的问题

楼主(2010-05-11):
各位大侠:
    我有一份国外的图纸,其中有一对主轴齿轮,模数为5,齿数均为28,1:1传动,中心距为145,两齿轮均采用正的变位系数。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这对齿轮采用28齿加正变位,而不直接都采用29个齿无变位?
    请各位大侠指教

楼主:
没人知道吗??太遗憾

网友:
不知道啊,真的很遗憾

网友:
为了啮合度高点吧。要是我搞的我就清楚

网友:
猜猜是为了提高啮合强度和改善啮合点。
楼下高手继续。

网友:
楼主提供的条件并不充分,只好使劲地猜了。但正确答案恐怕只有原设计者自己才会知道。也许根本不为什么,只是设计者喜欢这样。

网友:
当两齿轮都是28齿,速比是1/1,中心距是145,正变位,两个齿轮的变位系数均为0.56035,这样齿轮的齿顶变尖,齿根变厚,全齿高变短.这时的全齿高是10.647,,此时分度圆弧齿厚是9.894,齿根变厚,齿轮的强度加大.
如果改为两齿轮的齿数为29齿时,刚好没有变位.是标准齿轮,这时全齿高是11.25,分度圆弧齿厚是7.854,齿根变瘦,齿轮的强度减弱,不耐用,容易打齿.

网友:
杨大侠的意思就是:采用此种设计,与标准的设计比较,可以使轮齿的齿根变厚,从而增强其抵抗冲击的能力。

网友(2010-07-01):
采用正变位无疑可以增大综合曲率半径,从而可以提高接触强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润滑。此条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