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气缸的噪声很大---求助

楼主(2010-05-11):
以前没用过冲击气缸,现做了一台机,用上了.其它情况还好,不过有一个情况不能接受.就是气缸行程之末的噪声特大,好象是活塞杆冲击气缸端盖发出的,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必会损伤气缸寿命.这个情况是正常的吗,是不是这气缸品质有问题?这种气缸有气缓冲吗?国内有什么好品牌?" ]. i+ ?$ X! F$ o
请方家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你可以买个带缓冲的气缸,把气压调好一点。。。

网友:
国际品牌气缸有气缓冲的,如smc,也可以加一个外部末端加一个缓冲螺栓

网友:
与厂家联系一下,看这种情况属正常否,一般厂家应该知道

网友(2010-06-11):
可以加个消音器,把声音消减下来

网友:
额u(+﹏+)~狂晕,问问你师傅啊

楼主:
国外的我也问过,与国内的不同。国内的没有气缓冲,也就是这么几家厂在做。技术不成熟

网友:
气缸一般都带缓冲,你的气缸的现象好像不正常,你可以咨询一下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