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镇海那有光亮热处理啊?

楼主(2010-05-11):
宁波镇海那有光亮热处理啊?

网友:
什么叫光亮热处理啊?  能解释一下啊?

网友(2011-01-29):
也想知道,对这个不懂不敢乱讲;但LZ是不是把表面处理和热处理混淆了;如果真的有请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
是对不锈钢表面热处理的一种方法,用氨分解制氢装置作为制造氢气的装置。然后以氢气作为保护气体对工件进行热处理的方法。件在加热过程中不氧化,表面保持光亮的热处理工艺

网友:
其他的钢铁不知道是否也可以采用。呵呵

网友:
光亮热处理——是指在热处理过程中(主要是淬火和退火),采用气体保护或者是真空状态,避免或减少被热处理得工件表面与氧气接触而发生氧化,从而达到工件表面的光亮或相对光亮。

网友(2011-07-29):
现在的热处理不都是气体保护或真空状态吗,感觉五楼说的不靠边

网友(2013-07-29):
浙江那边有好多,我们公司在浙江奉化买了一台。

网友(2013-09-17):
我们公司就在宁波镇海,公司的连续炉是保护气氛淬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