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是脆性材料,哪些是韧性材料?

楼主(2010-05-11):
今天攻螺纹前钻底孔,查表格发现底孔直径分脆性材料和韧性材料,请问哪些是脆性材料,哪些是韧性材料?

网友:
这倒是没怎么研究一下嘛???

网友(2010-06-14):
关于楼主所问脆性材料和韧性材料这个需要看材料的力学性能啊,每种材质都不不通的力学性能,你可以对应材质牌号查询

网友:
这倒是没怎么研究一下嘛???..................

网友:
看一下,机械手册里的材料篇。

网友:
路过看看,回去仔细研究研究

网友:
脆性断口宏观特征—断口表面平齐,断口边缘没有剪切“唇口”。断口的颜色比较光亮,有时稍有灰暗,光亮的脆性断口的宏观...脆性断口微观特征—脆性断裂的微观判断是解理花样和沿晶断口形态;铸铁(牌号一般为以Q、HT等开头的材料),与非金属材料都是脆性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