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些轴承国内型号是什么

楼主(2010-05-11):
FAG的22212E-C4,22215E-W33-C3,SKF的24024CC-W33-C4,23040 eIA-M-C4国内对应的型号是什么,其中的字母是什么意思,它们的装配尺寸和国内的相同么

网友:
我只能告诉你后缀的意思,对国产型号表示不熟悉。

22212E  E表示内部结构增强型,C4表示C4游隙 游隙表示之间的关系:C1游隙<C2游隙<普通游隙(通常省略)<C3游隙<C4游隙,这个型号C4的游隙范围是:90-120um。

22215E-W33-C3  这个表示有点奇怪,E见上面的解释。FAG没有W33的表示,W33如果参照SKF是表示外圈带油槽和油孔。C3解释见上面,这个型号C3的游隙范围是:80-110um。

SKF的24024CC-W33-C4,CC表示两个窗式冲压钢保持架,内圈无挡边,带一个由内圈引导的导环。W33表示外圈带油槽和油孔。C4解释见上面。这个型号C3的游隙范围是:160-210um。

23040 eIA-M-C4 这个应该是FAG的表示,标准表示是:23040E1A.M.C4。E1表示加强型设计,A表示改进的内部结构。M表示实体黄铜保持架 内滚子引导。C4解释见上,这个型号C4的游隙范围是:260-310um。

楼主:
非常感谢2楼,他们安装时表面粗糙度0.8够么?

网友:
你是说的哪个部位?
与轴承内外圈接触区域(包括轴、轴承座),其表面粗糙度最低要求是 Ra 0.8um。

如果要考虑密封,双唇密封圈接触的轴表面应具备以下条件:硬度至少为55 HRC,没有因磨削产生的螺旋纹,其表面粗糙度 Ra = 0.2um 到0.5um。

摘录一段INA/FAG样本上一段原话:轴承配合面的粗糙度必须与轴承的公差等级相匹配。为保证一定的过盈量,粗糙度Ra 不能过大。轴需要磨削,轴承座孔需要精车削。推荐值:请见下表。

楼主:
谢谢4楼,对我的帮助很大

网友:
37596647,你是个银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