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Q1350B 磨床维修,高手指点

楼主(2010-05-12):
A1350B型号磨床更换主轴后,加工工件磨不圆?火花始终偏向砂轮右边

网友:
砂轮中心线与工作台运动不平行,换完主轴要检测主轴的上母线和侧母线的。

网友:
主轴间隙没调整好,看现象是间隙大了,重新调整轴瓦间隙至0.01-0.015

网友:
换轴后须配刮轴瓦,重对上母线和侧母线

楼主:
谢谢            各位师傅

楼主:
主轴的母线是指主轴的中心线吗?  怎么检查工作台与母线与侧母线的偏差,如果调整母线还需拆下主轴吗?

网友:
用检验套筒检查主轴母线,将套筒套在主主上,将表吸在工作台上,移动工作台,测主轴的上母线和侧母线,测完一次后将主轴旋转180度,再测一次确认数据。能引起这个问题的除了母线外还有工作台变形,主轴间隙过大,砂轮垫板配合不好,床身垫铁调整不当等。要细心检查一下。

网友:
再装主轴的时候检查主轴和主轴箱同心度了吗?假如正常就检查一下主轴和工作台移动在水平面上的平行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