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技术要求

楼主(2010-05-12):
(图片)

网友A:
原文转载:
============

液压站技术要求
一、        YYZ-20TA(用于CAK系列数控车床)
1、按所提供的液压原理图及油箱容积尺寸设计制造
2、液压原理图为两种:
YYZ-20T-4101    控制液压卡盘
YYZ-20T-4201    控制液压卡盘和液压尾台
3、油箱容积尺寸:480X470X400(mm), 液压站总高不超过900mm。
4、油箱要便于清洗,有吊环,有泄油口,有回油口。
5、进出油口为Z3/8”,管接头接C10I胶管总成。
6、滤油器精度在100μm。
7、液压泵组为台湾制造,液压阀通径φ6,国内同一厂家制造,液压阀及附件要有正规厂家的质量认证声明。
8、电压要求380V,50Hz。环境温度5℃~40℃。
9、控制单元,进出油口要有对应的标识。
10、液压站各处不许漏油。
11、油箱颜色标号RAL7021。
12、要提供液压站说明书(内容要有原理图、元件明细、常见故障分析等)、合格证。
13、要有出厂标牌,服务电话。

二、        SSCK系列数控车床的液压泵站
1、液压泵站的制造要符合液压原理图及外观图,并符合GB3766中基本要求和安全要求的规定。
2、泵站的基本参数及主要性能指标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额定压力              允差值<5%
额定流量              允差值<5%
压力振摆              ±0.2MP
耐压能力              >150%
清洁度                ≤19/16
噪声                  ≤75dB(A)
温升                  ≤25°C
正常工作温度           30~60°C
无故障连续运行时间     ≥60h
3、泵站各元件和辅件在安装前均应严格清洗。
4、保证电机与液压泵的主轴严格对中,同轴度允差小于0.05mm。
5、当泵组置于箱盖上时,其结合面上宜加弹性材料的防震垫。
6、泵站安装底座必须有足够的刚性,以保证运转时泵、电机始终同轴。
7、油箱必须设置液位计﹑温度计,便于观察液位高度和油液温度。
8、在液压泵吸油管路上的滤油器,其过油能力应大于泵流量的两倍。
9、穿过油箱的管子及其辅件均应有效密封。
10、油箱内表面的处理可以采用酸洗后磷化、喷丸或喷砂后喷镀等化学稳定性和物理稳定性优异的方法,不允许采用涂防锈耐油漆的方法处理。
11、泵的吸入口与系统回油口、泄油口的距离应尽可能远些,管子均应插在最低油面之下。
12、集成油路各块上邻近液压元件安装位置处及各油口应有相应标记。
13、泵站性能试验项目、试验方法及试验要求应符合JB/T6105-92中的4.2项。
14、给出国机床配套的泵组应有CE认证标识。液压泵站的标牌、标识及说明书均为英文。

网友:
楼上的好人啊,要是多点你这样的就好了(对我这样缺威望的)。

网友(2014-02-11):
威望不够啊,码几个字挣点小钱,版主木要怪我啊。

网友(2014-08-05):
看看怎么写的 学习学习

网友:
长见识,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文转载:
============

楼上的大好人,谢谢啦

网友(2014-11-12):
老马大好人,谢谢了,给大家某福利。

网友:
要积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文转载:
============

好人!

网友:
建议大家看张利平老师编写的《液压站设计与使用》就ok了。

网友(2015-01-26):
老马好人

网友:
二楼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