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普通车床上加工直径16, 475长的深孔---请教

楼主(2010-05-12):
本人想在普通车床上加工直径16, 475长的深孔,材料45#钢,量不大,能不能只买枪钻就能直接使用,不用买配套设备或改机床,成本不划算.

网友:
好像枪钻是因为有配套的设备,才能发挥它定心的作用

网友:
枪钻肯定要有配套设备的至少要好几万,一直16的枪钻至少也要2000,而且要用枪钻的话,要在上面先加工出一段16的导向孔。

还是买支长点的钻头打吧,如果没有很高的粗糙度要求。

不知道能不能两头接呢???

网友:
如果精度不高可以买个加长麻花钻钻完一头掉头再钻。应该没问题。

网友:
以上的意见可能有问题呢,枪钻要在专用的机床上加工的,主要的技术在钻出的孔要直,你可以参考一下深孔加工技术,用麻花钻也可以的,但是钻头要改磨,有专门卖深孔加工钻头的,也有专门加工深孔钻的

网友:
看看能不能两头对打了, 同轴度误差在多少能接受是关键,.

网友:
孔的要求高不?有了要求才去考虑加工工艺及设备

网友:
楼主没把你这个产品描述清楚啊,光说了孔跟长,那外面什么形状啊?还有,如果是轴上端面打孔是通孔还是盲孔啊?是在中心还是偏心啊?说清楚点嘛,不然怎么说加工工艺呢

网友:
传个图纸上来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先用深孔钻钻孔,再用一把短钻头焊上一根比孔小一点的长把,勤退屑,慢慢钻。过去通条挤死到猎枪管里我就是用这办法解决的。

网友:
能两头钻最好,要是真不行就先钻,有要求的一头再焊上

网友:
向老师傅们学习学习,等待好的办法

网友:
我能帮你,QQ819771530

网友:
9楼说的很有道理啊!零件加工情况没有说清楚啊!

网友:
等待各位师傅的答复 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我们厂里正做着,13的直径835长,直接用打,领导就这样安排的,不知道能不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