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PAL导条式单刃(PCD)精铰刀加工问题---请教

楼主(2010-05-12):
精加工加工缸孔(D25 ,H7 孔深160)时.随机出现缸孔粗糙度超差---表面加工纹路异常(2%)
合格零件缸孔表面状态、粗糙度、尺寸都满足要求。
请各位大侠帮小弟分析一下随机出现的原因?

网友:
切削液怎么样?为什么不去咨询MAPAL的工程师。该刀具的价格如何?

网友:
被加工件材料?你所谓的合格件的孔径加工的实际尺寸、圆度、锥度值各为多少?,表面粗糙度值多少?冷却液浓度多少?含油量多少?不合格件表现为粗糙度超差,值为多少?面积、部位?粗糙度差的部位孔径值?刀具的圆度和同轴度调整在多少范围内?通孔盲孔?切削参数?精加工余量?立式卧式?

网友:
纹路是振纹还是刀痕,就是表面划痕?    我们就只有划痕问题。

楼主:
设备:SW B4004-1 四主轴 卧加
HSK主轴
孔为盲孔
参数N=5500,F=1200\内冷\切屑液浓度都是 MAPAL厂家推荐值
目前是随机出现缸孔异常(整个缸孔刀纹很深,很黑)
我检测了设备4个主轴锥孔的径向跳动都在0.01以上,但通过调整刀具可以使刀尖跳动在0.005
这个有影响吗?我找不到依据.请高手指点

网友:
pcd刀片一般是加工铝合金件。
缸孔刀纹很深很黑,我实在是没有那么好的想象力。
主轴锥孔的径向跳动都在0.01以上,但通过调整刀具可以使刀尖跳动在0.005。主轴跳动还要校一下300mm的径跳,最好不要大于0.03mm。刀具径跳也不能只调刀尖跳动,还要调整垂直度,都在0.005mm内。

网友:
用MAPAL(PCD)精铰刀奢侈的啊,有没有考虑国产化啊!

网友:
我很多客户用专机加工化油器,机台没有你这么好,是国产机台,莫氏三号柄,四刃PCD铰刀,主轴转速2000左右,也曾出过类似情况,后来,把修光刃改窄些后,就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2011-03-28):
有发黑现在 ,  应该是导条在参与摩擦!你设计下背锥在0.007!  讲切削刃 尺寸大于导条 外径单边0.002    双边的话就是0.004!      (  前提是  整到跳动应控制在0.02  以内,外国的专家重视机床调试 此处有放松在0.05左右即可!  你可以去找MP的工程师,他们有一套自己的定律,一般背椎加大!)

网友:
缸孔?应该是凸轮轴孔吧

网友(2021-05-21):
加工中车铣是什么意思?
车铣被定义工件围绕中心旋转的曲面铣削,与传统铣削或车工加工形状明显不同的偏心形状一般可采用车铣削方法,该方法具有高金属去除率和优良的切屑控制。
8   在旋转过程中,可以沿径向进给铣刀加工圆柱面
$ X P8 j0 P0 s 可以沿两个方向同时移动铣刀,可以加工偏心表面。例如,轴上的凸轮沿两个以上的轴移动
需要具有坡铣力的刀具,可以沿两个方向同时移动铣刀
 需要加工锥形,需要5轴
车铣复杂的轮廓(例如涡轮叶片)需要沿5 (或4) 轴联动,工件沿2或3轴移动,刀具沿1个或2个轴移动- I X
可通过在沿2个以上的轴进给铣刀的同时旋转零件来加工涡轮叶片等零件
车铣过程的选择
端面车铣-4/5轴
& O$ }9   外圆加工的主要方法。
/ s3 d `4 l' a7 S +短刀悬伸
U7 w& `. j5 h +更小的刀直径/低扭矩
 +外圆/细长部件
+模切
 -非自然圆柱面
 -内圆车。8 f/ a. o( C \ @, ~5 C
周边车铣-3/4轴
 原理与圆弧插铣(内/外)相同,但在车铣中,工件和铣刀都是旋转的。
主要用于内圆加工。
 +内圆加工
+圆柱面
 +窄槽
 +螺纹铣削
+圆度2 e1 M M
-刀模切
-更直径/高扭矩
-长悬伸
进刀原则在车铣过程中,应将铣刀沿径向进给工件,工件转速应对刀片推荐的进给/齿,刀具应沿轴向退出。 K' }3 P! p5 x Z; z% n8 b& 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