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去除法加工方式有哪些?

楼主(2010-05-12):
非去除法加工方式有哪些?都是机械加工方法吗?

网友:
非去除法加工通常是不经机械加工的方法,铸造,锻造表面,抛光,砂纸砂等获得表面质量

网友:
冲压也算吧!字数补丁.exe

网友:
应该不都是吧!是比较多的吧!呵呵!只是懂一点点吧!

网友:
冲压也算吧!铸造,锻造

网友:
挤压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抛光和砂纸砂”也有微量“去除”吧?

网友:
这个问题讨论一下也好啊
以不除去材料的方式获得所需的表面或尺寸,形状
哈哈哈
还有哪些啊
大侠们请指教啊

网友:
冷拔,热轧,铸造,锻造

网友:
锻压  铸造  冷拔  镦压

网友:
粉末冶金; 如果不仅指金属工艺的话, 还有真空成型(吸塑), 吹塑, 挤塑, 注塑,喷涂,喷漆,点焊,烤漆,浸塑, 装配,超声焊接,粉碎等等。非常的多。  翻开汉语词典,观察那些动词,就知道很多其实就是加工工艺。 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抛光当然是不去除。

为什么呢?

1.因为抛光所去除的那部分材料对尺寸的影响非常小。

2.抛光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变尺寸,而是改变表面质量;

土豆-HZ -1

网友:
楼上的,你应该是错了。抛光的目的虽是为了改善表面质量,但是还是存在着微量的切削的。

网友:
1

这里有一个如何理解“加工”的含义问题。
狭义的“加工”概念就是:改变工件毛坯的形状、尺寸和表面状况,使之符合规定的要求。
这样,锻造、轧制、冷镦、挤压、拉拔、滚轧等等,这些都是利用材料塑性变形来达到加工目的的,非去除加工方式。
而在冲压中,剪裁、弯曲、拉伸、翻边等可以归入非去除加工,但落料、冲孔等因有废料产生,应予除外。
表面处理则更复杂,很多加工方式处于边缘地带,不好严格界定,也不必认真去界定。
广义的“加工”概念,还应当包括,改变工件材料的内部组织结构,使之符合规定的要求。热加工领域的许多方式均可归入非去除加工,尤其是热处理,它往往是处在加工工序的近末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