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产品的加工问题-----请教!!急!!!

楼主(2010-05-12):
我们是做OEM的,一个产品见附图,画红线框的尺寸和公差难以控制。图纸如下:。
那个特征太薄了,机加工变形严重,无法控制。
请教各位了,谢谢

楼主:
在线等!

简单说一下我们的工艺路线:把薄片快走丝割掉余量,钳工整形后,铣到位。

楼主:
17-4 PH 材料
事先热处理到HRC40-45

楼主:
现在是厚度超差,垂直度也超差!
痛苦中

网友:
这么薄的东西,机加工之后容易变形,而且你淬火在前
加工前先退火试试呢

楼主:
17-4PH 是时效处理的 热处理中也包含了退火
割掉余量以后,我们进行了钳工整形,但是很难控制 平面度0.05.就算整形到0.05,那我们加工厚度的时候,也没有公差可以去控制了

我们也查过了客户的产品,他们居然是合格的。我也无话可说了

楼主:
没有朋友提一些建议吗
急死了

网友:
平面以磨代铣,应该能解决该问题

网友:
这么薄的东西,机加工之后容易变形

网友:
以10.26的内径为基准
再车一刀
把端面平一下会很好

楼主:
磨和车,我们都试过
不过因为之前产品已经变形,无法校整到0.05以内,所以......

网友:
出这图纸的人估计是诈唬人的,就算你做到了0.05,一般方法怎么测量。

网友:
1.42厚的片两面留磨量,还用前面的加工方法,最后以10.26的内径和4.75为基准,磨两面(自做一个小的扁顶尖)。

网友:
那部分先用线割加工
最后磨到位

楼主:
嗯,谢谢楼上几位,我们现在也准备留余量,磨2个平面

网友:
你的东西量大吗,如果量大的话,那可以用精密铸造,然后再加工通孔和螺纹孔!
这样的可以加工出来的。
如果量小的话,要求垂直度的地方就只能磨了,你那里的表面粗糙度是多少?

楼主:
量很少
一年200个。开模具肯定不行

网友:
这很简单啊·你可以留点余量 然后拿去热处理 热处理玩了两个面都磨下 然后在用线切割割掉多余的部位。
(磨的时候注意变形,这需要个人去控制)
个人意见。见笑

网友:
还是用小平磨,0.5个厚都能磨,我有朋友能磨

网友:
这有什么,超薄的地方用小平磨,磨就行了。0.5厚都能磨。

网友:
学习一下,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啊

网友:
可以实现:预作两个简易工装,用外圆磨实现,分两次装卡,分别看火花磨两端面。

网友:
做一专用芯轴,用外圆端面磨试试。应该可以保证。

网友:
以外径和薄片下平面为基准,做一个平磨胎具,多个工件一次装夹一次平磨至尺寸要求。注意压紧力的方向和薄片中心线同向,工件的外径要给定一个工艺偏差。保持你们原来的热处理工艺不变,估计应该可行。

网友:
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先粗加工,再次时效,再精加工,薄片两面加工,

网友:
用磨床试试看呢,加工毛呸后在处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光考虑机加工的话确实是比较难加工,太薄了!你能否从车夹具一块入手,设计出合适的车夹具应该没问题的!还是能解决的!

网友:
技术活儿啊,我不是搞机加工的,真的很想知道是怎么加工出来的,费用估计多少?

网友:
找个钳工,慢慢磨,磨不到位不让吃饭。

楼主(2010-08-04):
恩,磨出来了。
上道铣加工留0.1的余量,两面磨。厚度和垂直度都可以达到

楼主:
是工具磨 磨的

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