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斜物体如何修改基准面以便绘制图纸?

楼主(2010-05-12):
目前在画一个倾斜45度的零件,由于计算方法的限制,只能将斜面作为XOY面,请问在绘制图纸的时候应该如何设置,能使地面作为三视图的基准面以便更好地观察模型?模型在附件中,望高手回复,谢谢!

楼主:
上面打错字了,不是地面,应该是“底面”。

网友:
又扣了六点威望,而且楼主没注明版本,我用07的打不开……

网友:
希望楼主能截图出来,这么简单的问题没必要下载模型。

网友:
电脑开机自动打开网页历史记录,又扣了三点……

网友:
电脑开机自动打开网页历史记录,又扣了三点……
引用 网友A:

    同情你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就去就去。。。

网友(2011-08-19):
来赚点积分,,,,,,飘过

网友:
我是来学上一楼的,见笑啊!不好意思啊

网友:
旋转一个角度

网友:
可以新建一个基准面,转过一定角度就行,在参考几何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