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佳炉顶布料溜槽如何选型、选材?

楼主(2010-05-12):
看了不少帖子,很少有关于炼铁厂方面的,希望发此话题,将潜水的高手挖掘一下。
布料溜槽是高炉炉顶设备的重要、易损备件。他的使用寿命关系高炉休风、停产,我接触过料磨料的,也看到过镶碳化硅合金的。究竟哪种比较适合高炉冶炼,当然高炉也可区分大小的进行说明。
望高手可以讲解。

网友:
这不是个技术问题,且各厂的解决办法千差万别,没有一个统一的东西,俺到许多厂,看到的都完全不同,论坛上玩炼铁的少,轧钢的有一些

网友(2010-06-26):
实际上我认为布料溜槽材料的选型是一个纯技术问题,必须结合特定炉容的特定工况来做技术研究,研究对象一是内衬,二是壳体。为什么这么说呢,其一是炉容的大小对布料溜槽寿命的影响不同,如380-1080立的炉子本身中心温度不是太高且气流冲刷不是太强,溜身一般在1.6-2M,故内衬用一般的铸造耐磨衬板或堆焊耐磨合金完全能满足要求,壳体就用一般的耐热不锈钢,厚度10个就够,而大一点的炉容如1780-2800立相对槽身比较长,一般在3.2-3.8M,中心温相对较高,如果冶炼强度不是太大,操作上得当,压料压的及时,用耐热不锈钢的槽身壳体,厚度12,槽体用堆焊耐磨硬质合金,一般寿命到8-10个月不成问题。然而对于3000级以上的高炉,溜槽材料的选用是要费相当的功夫的。其二是顶温或者说是中心温度的控制是溜槽寿合的关键,在此基础上还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中心气流。举个例子,某铁厂3200高炉4M溜槽上去4个月换下,发现12MM外壳1Cr18Ni8Ti外层护板中间部分消失,而内部而磨层无太大损伤。仔细研究发现是中心温度过高同时中心气流冲刷烧蚀所致,而同型的槽体在2000级高炉上寿命能保证8个月,最长的可到14个月。但现在有个问题是谁都说不清楚中心温到底有多高,因为顶温的测温点在煤气上升管位置。后来有人用红外打过,显示1400多度,难怪1Cr18Ni8Ti都能被烧化,何况还有硫、磷等强气流冲蚀。同时我要说明的就是外壳和槽体材料的选型是同样重要的,对于分体式溜槽来说,如果外壳材料或都是厚度选型不当,高温下烧蚀或开裂,就没人敢冒险用下去,因为一旦槽身断裂就对于高炉来讲就是大事故,调炉况最少得十天半个月,同时槽体内部耐磨强度不够,高温下耐磨性本身弱化,再加上结构欠合理的化,用一阵子要么被打穿,要么就要被磨完,寿命根本不保。所以说外壳不能小视,尤其是对大高炉。
难得有兄弟对溜槽有此兴趣,那我再就说说所知的几种溜槽的型式,从结构上来讲一种是分体式,即槽身和鹅头体单独成体,再用紧固件把合,这种结构的优点在于鹅头体可重复利用,当然对钢铁大款来讲一二十万那是个小数子,同时加工来讲不占用大机台,两边对称度较好,但有一个缺点就是大家都担心它会断掉,虽然断的机率很小;另一种是整式,整体铸造的比较多,这种形式有可取之处,原则上不太会断,但我知道掉到炉子里的也有,关键是重量偏重一些,对气密箱的负荷增大。还有一种怀抱式,鹅头部分独立,下部做小带卡槽,把槽身兜进去,每次只更换槽身,包院的形式,小高炉用的好象多一些。
槽体的结构也是多种多样。最早是叠层顺溜式。像屋顶上的瓦,从下往上一片片叠,PW形式,堆焊,主要是考验耐磨耐冲刷,但落料点的保护可能不够好,易砸漏了,所有的料都得刷一回堆焊层;后来人学聪明了,还是堆焊,把它反过来装,形成料打料,有效保护堆焊层,结果效果还是比较明显,一直用到现在,但还是落料点老是砸坏,其它部位都好好的,后来就在落料点的位置上再挂上一块板,还好,寿命好的能用到快二年;还有一种是镶嵌硬质合金块,圆头的,整个槽身,落料点再加一块,代价很高,起初用的还不错,但后来问题出来了,整块整块的被打烂,查其原因,定位用的栅板抗磨抗冲击不够,先坏掉了,曾思考了一阵,发现硬质合金块定位是个问题。再者用铸造耐磨衬板,一块一块嵌到槽体里,我个人觉得重量偏重了一些,如果材料配比得当,效果应该还是可以的,这个关键在材料,同时要看槽体的抗造能力。这是目前比较流行的几种,还有不少结构,比如衬板表面涂层的。
认识浅薄,欢迎批评,愿共同交流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