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H609Z轴承密封

楼主(2010-05-12):
我们厂一个装配件用HCH609Z轴承密封装配注入黄油后,过一两天后,发行从轴承密封处有稀薄的黄油渗出,请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0-06-15):
此种情况碰到过,1、油脂质量是否合格 2、轴承处是否在长时间日照中 3、轴承处是否温度较高,而润滑脂不是高温脂类 4、加注是否过多,一般在1/2,转速低的最多不超过3/4。

网友(2010-07-15):
油脂可能选稀了,选EP2\3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