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304L材质加工---请教

楼主(2010-05-12):
请教各位高手:附件图材质SUS304L,用什么刀具、设备加工;框内尺寸要求CPK1.33以上。

网友:
不锈钢 我推荐用含钴 YW 刀具 加工
采用合适的线速度
少量快切削

网友:
SUS304L材质加工就用车床就行了   要不就用是、线切割啊

网友:
应该有好的用方法。小的应该用车床就可以的

网友:
数车加工,,,其时都可以,看你喜欢哪种加工手断

网友:
使用雙軸心加工機,一次ok

网友:
关键在刀具材料,现在不锈钢加工的刀具不算是难题,只要选对,否则你节拍上不去

网友:
可以用G6的刀啊,数控车就行了

楼主:
学习,谢谢各位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