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压力控制回路---求助

楼主(2010-05-12):
如图,外力F在固定频率下作用于活塞,将活塞压至虚线处,
我要保证活塞被下压过程中缸内的压力保持恒定(用溢流阀调节所需压力)
当活塞被压至虚线后,外力消失,则活塞再被压缩回初始位置。。。。。接着外力再次作用,如此反复。。。
能否实现?????

网友:
请问损失的部分怎么补给

楼主:
请问损失的部分怎么补给
引用 网友A:

    损失的压力?。。。我没想过哎,我本身没学过液压,现在做毕业设计需要,那请问你有什么办法?

楼主:
专业人士帮我看看。。怎样才能实现我的要求。。。。有没有好的方案

网友:
不需這回路吧?缸底可以加彈簧呀?

网友:
请问损失的部分怎么补给
引用 网友A:

请老师讲一讲你指的是啥损失?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怎么一个频率的外力?有没有冲击?
  其实要考虑的问题比较多,它的频率高低决定泵的排量,你外力的的作用时间和你泵的排量(按你这个图分析)决定你那个溢流阀的流量,这么工作还会带来好多热量,要考虑散热。其实要考虑好多因素的。
   再说说你画的原理图,这样设计你的泵要带负荷启动,并且一直做无用功,这都是不合理的。有几个方案你可以考虑一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油泵和单向阀之间安装一个溢流阀,它的压力可以调的很低,因为它只是将缸杆推出去,没有外力作用。这样的话有一点压力就够了,油泵在工作时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和完全卸荷几乎一样。将另一个溢流阀调到工作压力就行。容许的话选直动式溢流阀。另一个方案就是再加一个电磁或电液换向阀,利用电子的方式来精确控制油泵的卸荷和工作,这样的方案也不少,不是一下能说完的。

楼主:
不需這回路吧?缸底可以加彈簧呀?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弹簧压缩过程的弹力会增加。。。。。而我要求活塞压缩过程中受到的加载力恒定

楼主:
请老师讲一讲你指的是啥损失?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怎么一个频率的外力?有没有冲击?
  其实要考虑的问 ...
引用 网友C:

    外力是模拟电动钉枪植入过程的,也就是钉枪反复发射一个模拟钉,作用在活塞杆上,压缩活塞,还是有冲击的
   我现在的目的是让活塞压缩过程中受到的加载力恒定。。。。也就是控制油缸内的压力恒定(随着油液往外压出,缸内压力恒定)。。

楼主:
请老师讲一讲你指的是啥损失?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怎么一个频率的外力?有没有冲击?
  其实要考虑的问 ...
引用 网友C:

主要自己没学过液压啊。。。很迷茫啊。。。。产生热量这些,我就先不考虑了,主要是控制回路的原理行得通就行

楼主:
最重要的是先能保证活塞下压过程中。。油缸内压力恒定..

网友:
原来是这样呀,要是能有这么快反映速度,这么大流量的溢流阀,那就可以呀。你自己算一算射钉出来的速度就知道了。
楼主你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水上面飘着一块木头,木头的上面有一块砖,如果用铁锤子去砸那块砖,是砖块先碎呢?还是整体被砸入水中呢?

网友:
期待你做出来,这样的话就有了一个没有一点冲击的防弹衣了。

楼主:
期待你做出来,这样的话就有了一个没有一点冲击的防弹衣了。
引用 网友C:

    那难道用液压行不通?我导师让我设计个液压控制回路的。。。哎。。

楼主:
原来是这样呀,要是能有这么快反映速度,这么大流量的溢流阀,那就可以呀。你自己算一算射钉出来的速度就知 ...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钉子发射出来有个初始速度,3~11m/s。。。然后将钉子植入的过程

楼主:
原来是这样呀,要是能有这么快反映速度,这么大流量的溢流阀,那就可以呀。你自己算一算射钉出来的速度就知 ...
引用 网友C:

    溢流器的压力大小一般不会做调整的吧,,,,,调好了就让它固定在那了。。
有没有办法设计提套油路来控制可调的恒压系统。。

网友:
很简单吧,保压的话并个蓄能器,压力损失的话就接个电接点压力表来补油压。回程的话在虚线位置设置位置开关控制电磁阀换位就好了。还有溢流阀接到单向阀右边。

楼主:
很简单吧,保压的话并个蓄能器,压力损失的话就接个电接点压力表来补油压。回程的话在虚线位置设置位置开关 ...
引用 网友D:

    那活塞下压过程中恒压能保证吗?

网友:
很简单吧,保压的话并个蓄能器,压力损失的话就接个电接点压力表来补油压。回程的话在虚线位置设置位置开关 ...
引用 网友D:

    真有这么简单吗?说的具体一点。

网友:
你的设计已经实现了,要求的功能。

网友:
用恒压阀不行么??再加一个电磁控制换向阀不就照了~~~~~~~~~~~~~~~~~~~~~~~~~~~~~~~~~~~~~

网友:
那活塞下压过程中恒压能保证吗?
当然可以恒压,不是有蓄能器吗。这个就是 保压的,油泵可以用恒功率泵。

网友:
:lol:lol都厉害呀

楼主:
那活塞下压过程中恒压能保证吗?
当然可以恒压,不是有蓄能器吗。这个就是 保压的,油泵可以用恒功 ...
引用 网友D:

那我将溢流阀换成 先导式比例溢流阀,再加上你说的方法,可以实现无级调节压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