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直径越大的试样屈服点越小呢?

楼主(2010-05-12):
设计手册问题,如图,为什么直径越大的试样屈服点越小呢?

网友:
简单说,如果厚薄不同的钢板都由同样厚度的钢锭轧制,那么显然厚钢板的厚度变化量小,轧制次数少,强度就没有轧制次数多的高。

网友:
试样大小本身屈服点就不一样,关键得看你试验压力(强度)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