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40d的系统 请问大家一般用什么电脑软件编程

楼主(2010-05-12):
如题 觉得cam出的程式适合模具行业 不太适合精密机械 望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
为什么你这么觉得呢?
CAM出的程序是“伪”多轴联动机床用的,就是国产系统都能用。而840D,本身就支持多次曲线,样条插补,曲线表等等。而CAM连大圆插补判断都不是都支持的,有些支持,而有些照样是小线段逼近。这样,精度和速度上和本主相比就有很大差别。
楼主,你也谈谈你的想法。

网友:
难道模具行业一定不属于精密机械行业吗?

网友:
是啊,我看见的复杂的高精密的都是用的CAM导出的程序加工的啊!为什么说不适合精密机床了?楼主谈谈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