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看看此图如何画

楼主(2010-05-12):
社区里的大侠们,帮我看看这个图如何画出来,大学同学发这个图让我画,可是我一时想不明白该怎么画了,proe或是solidworks都可以,画好了贴个图,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画一个平面拉伸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笨蛋啊!哈哈!画好平面然后拉伸,就如此简单,还用去问人吗??

楼主:
楼上二位,我真无语了,不知道你们看图了没?没解决问题还来了个“笨蛋,哈哈”,我不知道社区里是不是只要回帖就有威望,像这样的回答~~ 首先我申明,这是两个东西,一个六面体,一个有七面,而且还缺尺寸,这些都是耐火砖,这几个面没有彼此平行的,二位若是能拉伸出来,那就是神人了。

网友:
第一个图,先把最大的轮廓画起来,再把已经确定的长度用智能尺寸找到点,并连接各点,最后找相应的面反向切除,我现在没有装软件,要不然能给你画好了,其实并不难,关键是分析

网友:
用混合功能将上下两面都画出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动动手!我也可以说这样或那样,我还可以说拉伸切除呢
你可以试试,光说我也会说,我不是不会用proe,只是这个没你说的那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
图是缺尺寸的,他给我说没有彼此平行的面,就现在你画的上下两个面肯定是平行的
非常感谢你!
因为他给我的图缺尺寸,所以不好理解
谢谢!呵呵~~

网友:
看了下感觉尺寸不全,如果尺寸全,是否是先将轮廓做曲线做出来

网友:
太简单了吧  晕死  两下就搞定了

网友:
是啊,缺尺寸。如尺寸全,不管是不是平行的面,都可以分别把各个面画出来,再合并所有面,再实体。

网友:
无非是先拉伸出实体,在多做几个参考面,用去除材料的拉伸切出来,麻烦点……

网友:
没这么简单,好像需要几何计算啊……

网友:
楼主 没将条件描述清楚,被骂怪不得别人
看图一  有三个面可以做出  面面夹角比较难求,可以讨个便宜 在装配中搞定
图二  标注了“中性面” 似乎还是缺条件,图三和图一 是一样的,楼主请确认

二张图中都有标注 边与边 中点距离 ,不知是否耐火砖行业的标准 楼主请明示……

网友:
试试看可不可以发上去

网友:
空间做点,连线,然后补面。
做过曲面的话就会发现很简单。

网友:
应该是先画最大的轮廓线吧 ,初学者不懂

网友:
楼主有些嚣张啊   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