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的磨削---请教

楼主(2010-05-12):
磨削不锈钢,用什么样的砂轮比较好磨啊。在无心磨上磨的话,磨削表面不好看啊,太亮
    我用的是橡胶砂轮,用什么样的砂轮比较好磨削,在有用什么样的托板。

网友(2010-08-02):
不锈钢磨削最主要的是砂轮的选择!
你在砂轮的选择好的基础上,再充分冷却。磨削工艺一定要仔细!
关于砂轮的选择针对各种牌号可以选择CBN砂轮。
针对你的是无心磨削,砂轮较大。投资一个CBN砂轮可能单次投资成本较高。
对于 不同的牌号可以采用不同的砂轮。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关于不锈钢磨削的方案。
有时间传一下。
希望上面给你带来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