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轴 主轴颈开裆宽度怎么检测?要求可以读数

楼主(2010-05-12):
如题,如果设计带表专用检具该如何实现,求助各位大侠

网友:
你可以选用“曲轴综合测量仪”

网友:
用马波斯的测开档变径量仪,就是很贵,国产的有中原精密,提出要求,他们给你做好。
但测开档用个通止规不就完了,此项目又不考核CPK值。

网友:
两位没有搞清楚楼主的意思。
两种方法:第一种,把横向位移转化为90°方向,装你选用的表,这种表不动,精度稍高,测头大概几千块钱吧,视具体参数而定;第二种,表装在测量方向,就是你把测量方向平行移出(或者杠杆机构也行)到装表不干涉的地方,随动,精度稍低,

楼主:
大致了解楼上的意思了
就是不知道结构上怎么实现,

网友:
呵呵呵,第一种如果没有做过,短期内比较难实现,买吧,我有自己做的,也有买老外的,也有买老外芯自己做其他部分的,用户要什么我都答应,千万不要什么都自己做,不光累,可能还不好使;第二种你自己找找,杠杆、导轨等等

网友(2010-07-16):
如题,如果设计带表专用检具该如何实现,求助各位大侠
引用 网友A:

    曲轴轴颈开档宽度要求的不是很高,我们是专做康明斯发动机曲轴的,开档都+-0.05   现场就用的同 止规卡板 。有的需要判定超公差多少的就用内径百分表表杆
  三坐标也有都不用检轴颈开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