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上数字后面附有些类似乱码的东西!

楼主(2010-05-12):
当我为工程图标注时,出现了如图所示的尺寸,就是尺寸上数字后面附有些类似乱码的东西。该怎么办??谢谢各位先。

楼主:
补上面的图

楼主:
各位高手给个办法吧,我新手第一次用自己装的软件第一次画图,实在不懂怎么解决。

网友:
後面好像+-公差?標示設定看一下

楼主:
後面好像+-公差?標示設定看一下

能说详细些吗?

网友:
是字体问题吧,设定为宋体试试

网友:
是字体问题,到工具--选项---尺寸---把文字改成TXT就可以了

网友:
换字体就可以了
都换几种试一试

网友:
软件问题,2009有这个问题。
网上找个补丁就可以了。

网友:
±在2009中无法正确显示,可以去网上找个补丁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哪里下载补丁呢?下载了放哪里?谢谢回答

网友:
回复  梦E柯南

    在哪里下载补丁呢?下载了放哪里?谢谢回答
引用 网友B:

兄弟,请出动百度或google,补丁会有说明如何用的。
SW2009 正负乱码。
主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柯南, 在哪里下载补丁呢?下载补丁后放到哪里啊??

网友:
我也没找到,不过我们单位的正版软件没遇到这类问题。楼主可以下载4.0版的SW试试,传说修正了此问题。

网友:
看看在尺寸里面设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