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管通电再通水来冷却---请教

楼主(2010-05-12):
现我司一个产品由于铜线通过电流大,发热量大,想用铜管通水来散热,但又要通电.我怕会漏电,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用油吧。水沸点低,安全还不好控制。

网友:
用油?那就用不了就久,毕竟电缆的外面已成是橡胶制品,油的话很容易使其老化变软,更加不安全,还是换电缆得了,其他处理方法只能是满足现状,要是长期的话,还是重新换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铜管外面没有橡胶的,只有一个绝缘漆.

网友:
你的设备是中频炼铁炉吧

网友(2010-06-26):
我见比较大电焊机都用到水冷却,没注意到有什么特别的,我想电没有因为水形成回路就应该是安全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钢管 内加耐热管即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