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导式电磁阀打开后断电,还是无法关闭!

楼主(2010-05-12):
电磁是FDF型的 用在空调中的,常闭型的,阀在线圈通电打开后断电无法关闭一般有哪些原因引起的???请大虾们指教。

网友:
是不是阀品质有问题,我们经常出现此种情况,电气路无问题,试了几次,就是阀坏了。。。。

楼主:
我们是做这个阀的  想问下发生这个问题的原因

网友:
估计是阀坏了吧,我们的换向阀业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
阀卡阻,无法在其他力作用下复位(如弹簧等)

网友:
电磁阀中衔铁通电吸合,再次断电后,作用在衔铁上的主要作用力有复位弹簧力、摩擦力和剩磁力,复位弹簧要克服摩擦力和剩磁力才能将衔铁复位。所以楼主可以从这三方面来分析,如果电气参数如电流电压没有特别大的变化,那剩磁力应该不会有变化,这时就考虑弹簧和摩擦力,弹簧力有可能弹簧使用时间较长造成性能下降,或者有杂质等原因造成衔铁运动摩擦力增大,具体要拆开检查一下才能确认。

网友:
电磁阀中衔铁通电吸合,再次断电后,作用在衔铁上的主要作用力有复位弹簧力、摩擦力和剩磁力,复位弹簧要克 ...
引用 网友A:

  回答的很好....顶了..

网友:
把阀拆开看看,是弹簧坏了还是有脏东西堵了~

网友:
应该是阀芯卡或者是弹簧不能够回复弹性了。

网友:
同意上位观点,排除以上故障,卡阀芯原因可能是液压油存在杂质,建议清洗系统。如果延误,后果非常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