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450的材质成分和力学性能

楼主(2010-05-13):
那位前辈指导一下 Q450的材质成分和力学性能

网友:
楼主要问的,是耐候钢Q450,还是球墨铸铁QT450?

网友:
钢能和球铁的表示方法一样么

网友:
真是没有办法,需要积分下载。。。

网友:
耐候钢(即耐大气腐蚀钢)
耐候钢由普碳钢添加少量铜、镍等耐腐蚀元素而成,具有优质钢的强韧、塑延、成型、焊割、磨蚀、高温、疲劳等特性;耐候性为普碳钢的2~8倍,涂装性为普碳钢的1.5~10倍,能减薄使用、裸露使用或简化涂装使用。该钢种具有耐锈,使构件抗腐蚀延寿、减薄降耗,省工节能的特性,使构件制造者、使用者受益。产品供制造集装箱、铁道车辆、石油井架、海港建筑、采油平台及化工石油设备中含硫化氢腐蚀介质的容器等长期暴露在大气中使用的钢结构。南极科考站建站就使用了Q450钢板。

Q450是耐候钢(09CuPCrNi-A B480GNQR ) 由上海宝钢生产,钢板的规格很多,可见其中应该含有铜、磷、铬、镍等等元素。
又据称,该耐候钢的合金成份及重量百分比含量为:C:0.12~0.21、Si:0.2~2.0、Mn:0.7~2.0、S≤0.036、P≤0.034、Cu:0.10~ 0.40、Al<0.2,其余为Fe和微量杂质。不知是否可靠。
最新修订的耐候结构钢标准为GB/T4171-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