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中水含量最大允许值是多少?

楼主(2010-05-13):
请问诸位,液压油中水含量最大允许值是多少?

网友:
多数液压油中含有微量的水分(小于0.01﹪)属于正常值。

网友:
查到过一个值是0.1%,实际上在3%左右似乎也没有问题。

网友:
液压油的含水量一般不得高于0.2%

网友:
液压油的含水量一般不得高于0.2%,伺服系统含水量应更低。

网友(2013-03-18):
这个指标和温度有没有关系?

网友:
痕迹,水体积比液压油体积  0.03%以内合格
我发现中国的工程师明明不知道液压油的换油标准和正常含水量范围,乱说

网友:
可以含水吗

网友:
液压油里含水的危害比固体的危害有过而无不及,越少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