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送料器都有哪些类型,驱动方式都有哪些?

楼主(2010-05-13):
请教大家一个关于送料器问题。目前振动送料器都有哪些类型,驱动方式都有哪些?希望大家帮忙,谢谢了!

网友:
振动送料器
1.振动盘是一种自动定向排序的送料设备。其工作目的是通过振动将无序工件自动有序定向排列整齐、准确地输送到下道工序。
2.振动盘的组成: 料斗、底盘、控制器、直线送料器。
3.振动盘的工作原理:料斗下面有个脉冲电磁铁,可以使料斗垂直方向振动,由于弹簧片的倾斜,使料斗绕其垂直轴做扭摆振动。料斗内零件,由于受到这种振动,而沿螺旋轨道上升,直到送到出料口。
自动送料振动盘的料斗分为筒形料斗、螺旋、线料斗、锥形料斗、等分线料斗五种;
底盘有正拉底盘、侧拉底盘、压电式底盘、精密底盘四种;
控制器分为普通控制器、分极控制器、调频控制器、带缓启动控制器、数显调频控制器五种;
各种型号直线送料器可根据产品要求或客户需求订制。

网友:
楼上的还真是专业哦
最近看到很多人做毕业论文都是做振动盘的
貌似振动盘以后有走向规范化的趋势啊

网友(2010-10-26):
学习了。 当前长度: 6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侠,哪一种控制器的效果比较好呀

网友:
好像有个叫振子电机的玩意~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有一本电子书是专门介绍振动盘的,你可以网上找找!名字我忘记了!

网友:
这是个非常好的资料,非常感谢!